楼主(2013-08-06):
一台富士5000P11  90KW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报OH1,变频器周身也确实很热,拆下测量输出电压三相平衡,但都只有150V左右,不过加速过程中可以逐渐上升到380V,但加速完成后马上变成150多伏,是不是P型机节能功能作用?检查主电路没问题,充电接触器,能吸合,直流电压510多,接一台30KW变频电机试机,加减速过程中有时抖动明显,原设备更换一台75KW 变频器使用多日正常。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风机好吗

网友B:
加我QQ 178147326

楼主:
风机是好的

网友C:
好神奇啊,还能降下来,节能不是这么节的吧?期待高手诊断下

网友D:
把电路板拆下重新装一遍,注意螺钉要压好,大多是电路板上的插针接触不好,或者以前本身安装存在隐患。

网友E:
f09改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