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西门子MM430 37KW变频器开始报F0002,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快速调试完了,按启动键盘就重启,哪位前辈能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过流 这问题挺麻烦 可能是负载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调试机器,没带负载···

网友A:
回复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 如果没带负载是启动不了的 启动后会报断线 少相类的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上电不带负载可以启动的吧,电扇应该转的呀。

网友B:
看了西门子报F0002有设计问题,前几天我一台MM420也是新机空载就报F0002,发回西门子售后,他们直接换了新机,说明他们知道有质量问题。

楼主:
我这个之前是好的,用了很久,突然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