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求那位老师指点一下三菱PLCFX3U-32MT,无输入和输出,POWER,RUN灯是亮的。请哪位老师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输出要看程序;
输入FX3U与原来的FX2N是不一样的;
S/S公共端接0V,X0上接+24V看下X0指示灯是不是亮的;

网友B:
输入检查接线
24v电源
输出检查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两位老师指点!!!

网友C:
输入很好检查,自已用条线短接下就知道行不行了, 但是要注意FX3U、FX3G和之前的FX1S FX1N FX2N有不同之处,FX3U、FX3G有个S/S接线端,这个端要接好,输入信号才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