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FC14/15的调用

楼主(2013-08-06):
各位大侠:SFC14/15不能在有参功能中调用么?我在调用SFC14过程中“RECORD”管脚设置"out"变量名为“read”,数据类型为“ANY”.但提示为不合法数据。同样在调用SFC15时"RECORD"管脚设置为"IN"变量名为"write",数据类型为“ANY”。也提示为不合法。求教于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不能直接使用ANY作为输出参数。

但是可以声明ANY作为临时变量,然后可以将该变量赋予一个结构或者数组,因为在参数传递时,系统会适当的传递ANY。

或许对你来说编程方面的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