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问下老师,变频运行时出现故障后,能不能自动变成直接启动,也就是从变频直接变成直接启动,可以的话请给个电路图。
我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水泵,一用一备,1#泵出现故障,自动复位一次,一次不行,自动切换为2#泵,利用自动复位时间间隔能不能切换?
还有要是电机出现问题了,变频器有没有故障显示?
希望老师给个方案,最好给各电路图,谢谢!464487128@qq.com,谢谢!

网友A:
利用变频器的继电器触点,内部设定故障启动就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

网友B:
变频器提供故障继电器的,如果发生故障,继电器就会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不只有变频器故障,像电机烧坏,自动转换为另一台电机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采用一台变频另一台软起的方案,比较保险。你这个问题,曾经在这里被热议过。如果非要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恒压供水,那就要注意变频到工频的转换,要有技巧,也要承受电流冲击的波动。或者搞一个电源相位检测,在合适的时机,变频器对工频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1#坏了,切换到2#,还用这个变频器控制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给你看一个老贴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02702

网友D:
可以,变频器有个故障点输出,把这个故障点输入给PLC,然后把变频器电源切换掉,直接工频,也要考虑具体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坏了,切换到2#,还用这个变频器控制
这个好办,坏了嘛,1#停下来转换到备的2#那台启动就得了。有什么难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动转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自动转换?那要是变频器坏了呢?怎么自动?假设:1#电机有问题了,变频器的反应是什么?停机吗?一般情况,都是会出现系统故障,这个需要人在现场确认的,只有确认才可继续工作。哪那么寸,故障就是电机坏了呢?

网友C:
光是故障再启动是不行的,还有转换到备用电机,这个自动转换最好还是人为手动去做,比较可靠。因为不知道运行中的电机会出现什么故障,变频器是否有危险等等,由人确认以后再去转换备机,比较稳妥。

网友E:
需要一个复位脉冲,况且有些故障如变频器过热是要等一会才能复位的,你还是变频器故障后直接改为工频运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