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小弟初接触PLC。在看到PLC与上位机的通讯资料的时候,发现可以有上述三种通讯方式。那么我在做方案的时候在选择通讯方式的时候该如何选择?这三种到底有什么区别和各自优势。是通讯速率、连接点、距离的区别么?请求各位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初接触PLC。在看到PLC与上位机的通讯资料的时候,发现可以有上述三种通讯方式。那么我在做方案的时候在选择通讯方式的时候该如何选择?这三种到底有什么区别和各自优势。是通讯速率、连接点、距离的区别么?请求各位指教
速率排名依次为:以太网>Dp〉MPI
价格排名依次为:以太网远远高于Dp远远高于MPI。

不愁钱的选以太网。
预算尚可的选Dp。
口袋里没钱的选M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感谢你的回答。能不能具体说下速率、距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