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我用SCR顺控指令编程,万一程序执行过程中断电,比如执行到S1.3的时候断电,再次通电后,能不能接着从S1.3这一步开始执行,要怎么做?做过的同志麻烦点拨一下!

网友A:
可以把S1.3的状态实时传送给V存储区,一旦断电,重启后,再将V区的数据转化成S1.3的状态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同志!
你说的很对!

网友B:
你可以这样做,每执行一步,把为状态位存到V区,等开机时,再次传送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蓝山你说的很对!每执行一步一步,把S寄存器的值传一遍,开机时,再传回来!
谢谢你,蓝山!

网友C:
2楼的办法从来没考虑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有更好的办法吗?希望能点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更好的办法吗?希望能点拨一下!
我都是用断电保持寄存器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