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求教台达PLC的DVP10SX11R的I/O点数及类型及如何应用

网友A:
plc应用都是差不多的
继电器或者晶体管输出的而已

网友B:
24vDC电源供电,继电器输出,4入2出,2路AI 2路A0

网友C:
一共10个点,其中数字量6点,4点输入,2点输出(继电器型)
另外模拟量4路,2路输入,2路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在咱们论坛上总能找到答案。

网友C:
呵呵;如果产品在手上的话,上面的接线端子下有标记的,看一下也应当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