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

楼主(2013-08-06):
两颗3*185电缆由于距离太近,造成电缆B 存在感应电,感应电压对地110V,现在B电缆没送电,我问一下,如果送电后,取自本电缆的控制电路部分,例如380VDC 接触器线圈控制部分是不是存在感应电压啊???? 还有,有没有办法消除此电缆的感应电压??

网友A:
感应电通常是所谓的有压无流!一般对380VDC 接触器线圈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楼主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控制接触器线圈可以不考虑,但是控制小型的中间继电器就要考虑了100多V就似通不通

网友C:
对380的没有影响
对100v的就有影响了

网友D:
没啥影响的

网友E:
3*185的电缆不是护套的吗?

网友F:
感应电对精密仪表有干扰,对用电设备没有影响

网友F:
可以把电缆的铠接地,可以消除感应电

楼主:
我早考虑到接地了。我们这个电缆不带凯。

网友G:
感应电是没有电流的,185的电缆,这些感应电能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H:
电缆的电流不平衡吧,建议先解决电流平衡问题。

网友I:
感应电不能小觑,叫缆间隔远些

网友J:
如果是直流380的话没什么影响的,形成不了电流的,如果必须消除的话我建议你将有感应电的电缆通过一个大电阻接地,如果交流的话就加个电容吧,把感应电放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