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本人新手上路,想问一下 三菱FX1S 1N 系列 晶体管输出 需要控制二轴伺服

哪几个点是脉冲与方向?是Y0脉冲与Y2方向 一组  Y1脉冲与Y3方向一组吗?

这是PLC默认的吗?需要更改什么参数吗?  又例如:FX 3U/3G  呢?

网友A:
脉冲不能错,必须和高速输出口对应,但是方向就看你的伺服控制方式了,如果选择脉冲加符号控制,那方向随便定义接口了。

网友B:
FX1N的是Y0 Y1输出脉冲,方向信号可以任意指定
FX3U 3G的是Y0 Y1 Y2输出脉冲,方向信号任意指定,FXG的14点24点只有前面两个点能输出高速脉冲信号
还有个清零信号是有默认值的,如果要用到清零信号,那就不要用这个作为方向信号

网友C:
如果是脉冲+方向,那么三菱的方向的输出点是没有限定的,你用Y10以后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