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梯形图控制

楼主(2013-08-06):
十个光电开关控制十个线圈,十个开关全部开启,但是第一个线圈有电时,其他九个必须断开。原理是按顺序控制的,楼主小弟急需解决,谢谢你们了

网友A:
把第一个的常开全串到哪9个里去 也可以用置位和复位来呀 你都说这么清楚了撒

网友B:
1楼说的办法就行,这个很容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那样第一个线圈没有电了,其他九个就会同时一起吸合,你最好做一梯形图给我看看,小弟谢谢你啦,求求你了

网友C:
9个太多了懒的画,你看得懂就行了

网友D:
4楼的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如果I0.0断开其他三个就全部吸合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要的是每次只能吸一个,这个怎么编写啊,求楼主帮帮我,小弟急需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谁告诉你I0.0断开其他全部吸合?仔细看图,Q0.1只有在I0.0不吸合并且I0.1吸合的情况下才导通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十个光电开关控制十个线圈,十个开关全部开启,但是第一个线圈有电时,其他九个必须断开,第一个失电时其他九个顺序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楼主怎么编写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在4楼的程序i0.1、i0.2。。。。各自前面加个延时吸合信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梯形图写出来我看看,谢谢你啦。小弟急需

网友F:
不会吧?这个这个,真是问这个?

网友G:
很难理解吗,4楼的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