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变频器空载电压等于带额定负载的电压吗?

网友A:
如果超过额定频率以上运行,空载电压等于带载电压。而过载额定频率以下运行,空载电压,不等于带载电压。为什么?

因为,变频器控制的交流电机,其中额定运行频率以内,电机电压大小与电机转矩成正比。而超过额定运行频率,电机为恒功率调速特性,所以电机电压是恒定不变的值。与负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