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06):
单位的一台码砖机,垂直走位行程由编码器决定,出现的状况是走位不稳,参数调好了以后,有时走过,用一段时间又会走不到。
机器是由零位垂直下降的,下降得越多,误差越大。
各位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的可能性大一些呢?

网友A:
用了编码器还这样?你监控一下吧

网友B:
你用哪種電機 你確定此電機是達標的嗎 編碼器是反饋位置 機構走不準關編碼器屁事

网友C:
曾经见过捻线机类似故障,那个是编码器坏了。
当然,那个是个古老的机器,编码器一圈是1024,工程师调出有效的一段码率来使用,最后还是厂家定制更换掉了。

网友D:
编码器本身有故障或干扰什么的,或是主控器信号采集速度不够!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故障已解决,是编码器联轴顶丝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