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我目前设置了几个参数,打开变频器后,水泵转几秒就不转了,还有时候水泵根本不转,变频器还报错。都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请指点,变频器是自利普品牌的.

网友A:
远传压力表有三根线,实为滑动变阻器的三根线,用万用表测三线间阻值,两线间阻值最大的是电阻两端,另一根是滑动头,即表针,将此根接vi(大部份变频器是这种标法),此根线与另两根间的阻值在无压力的情况下小的那根接+10V,剩下那根接GND.      参数设置,首先把PID功能打开,设一下压力表的量程,再设一下PID反馈通道,还有目标值(即压力值),此时可运行一下看压力可稳,如不稳可调一下P值和I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