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我现场wincc服务器没有变化 ,我把客户机重新装了,现在不能连接上服务器怎么回事?客户机可以访问共享的服务器wincc程序,但是就是打不开项目文件  问一下怎么设置  通讯方式为以太网

网友A:
版本不匹配

网友B:
什么方式啊,如果是opc你需要装个软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 服务器程序安装在一个电脑上面  这个电脑我没有动 ,我只是把客户机电脑换了一个 就不能连接上哪个服务器了

楼主(2018-04-02):
版本不匹配  嗯谢谢

网友C:
好吧,版本很重要

网友D:
客户机和服务器网络连接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