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各位大侠:
        只用一个开关,能实现以下功能么?
          1)开关闭合后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开关断开定时器和计数器值保持不变
          2)再次闭合开关定时器计数器自动清零后开始工作。。。。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easy!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再用个传送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应该能实现的,要仔细研究一下逻辑性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实现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实现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实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