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伊之密压铸机西门子200的PLC最近老是扩展模块输入点烧坏(就是没有输入信号,输入点仍然是亮的)。
更换之后做个几天又坏了,检查外部设备发现电炉的绝缘不是很好 ,用摇表摇其指针在最左边。厂家来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求大神指点    。顺便问一下如果PLC本生有问题会不会烧坏扩展模块,求详细指点

网友A:
有检测接地问题么?

网友B:
如果都是扩展模块烧了,主机还好好的,就要怀疑是扩展上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C:
同上。特别是考虑是不是像电机启动那种瞬时电流/电压特别大的情况。有一点我没想通,明明你输入点有显示,那说明接收到了输入信号,那是哪里被烧了?说不通啊!

网友D:
输入信号是不太长或电压高了?

网友E:
连主机一起换掉看看情况,不要再单独换模块了。

网友F:
还是查查输入端吧,是否莫处传入高电压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我将输入信号拆掉了  那个点任然是亮这的

网友G:
控制性的接地要接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