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请问各位大师:单项电机的启动电容原来的是2UF的坏了,没有找到2UF的电容,后来更换了一只3UF的电容,不知道长时间运行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可以用两只1Uf的并联呀,电容加大,电流也加大,你说安全码?

网友B:
用3个3uF,等于1个2u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3个3uF,等于1个2uF。
三个3UF如果是串联那就是1UF,如果是并联,那就是9UF。

网友C:
电机会有点发烫,但还不至于马上烧掉。可以暂时使用,买回来后换了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3个3uF,等于1个2uF。
三个3UF如果是串联那就是1UF,如果是并联,那就是9UF。
你不会混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3个3uF,等于1个2uF。
三个3UF如果是串联那就是1UF,如果是并联,那就是9UF。
你不会混联?
先串后并,有怎么折腾的吗?

网友D:
为什么大问题!

网友D:
最近坛子里怎么 大师 漫天飞呀?让我们这些不是大师的怎么办呀!

网友E:
还是换标准2UF的好。小心过流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换标准2UF的好。小心过流烧掉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F:
启动绕组电流大,长时间工作会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启动绕组电流大,长时间工作会烧坏的。
原来如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