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一台fx2n-32mr的三菱plc,想写一个modbus协议程序让它通过485串口发数据或信号给电脑,用到“串口精灵”接收数据

网友A:
加1个FX2N-232BD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rs232--rs485把电脑与三菱plc连接的,现在是想通过modbus协议在plc设定数据来发给电脑,所以要编程,求大神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B:
fx2n的通讯协议不是modbus,BD口和编程口都是不同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