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求解:怎么可以看出来电缆的质量好坏?电缆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怎么可以检测电缆的质量呢?

网友A:
铜质软、亮,铜丝细、匀,外皮材料量,细腻的一般都可以吧。

网友B:
看厂家,看外皮打印的规格,看外皮打印的认证.
看铜,看皮.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纯铜线显紫色,同同规格比软

网友D(2015-06-28):
很简单:测量一下换算截面积,再量一下电阻,如果是与国标相符就是优质品,否则就是劣质品

网友E:
测直流电阻,打耐压

网友F:
我以前都是用进口的电缆,质量相当好,价格相当高。好的电缆外皮和导线芯做工很精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纯铜线显紫色,同同规格比软
同感,好铜呈紫色!越纯越紫红色,也就越软,黄铜就没那么纯了

网友G(2015-07-31):
 主要还是看厂家。一般知名大厂生产的质量都有保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