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三项电动机在缺项的情况下居然运行了半年多,不可思议.我们的一台小型120W的三项电动机在缺项的情况下居然运行了半年多没有损坏,真是不可思议。直到前几天检修时才发现缺项运行,居然没有烧坏,真是庆幸啊!

网友A:
应该是负载不重吧

网友B:
前几天才发现,怎么断定已经有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才发现,怎么断定已经有半年了?
在年初的时候大修过,没有任何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负载不重吧
是的,就是带动一个风扇!吹风用的!

网友C:
的确是万幸!

网友D:
负载轻。电机质量比较好。我也碰到一个,运行了两个多月没坏。

网友E:
真的没什么新奇的,因为单相电机转半年有事吗?只要负载不过流,启动有外力,转去呗。没个坏。就当是单相电机使用。不过你要是堵转试试,一会电机就冒烟了。而电机只有转起来才没事。

网友F:
你有见过电机缺相反转的吗?

网友G:
电机的质量还算不错的

网友H:
你别处理,继续缺项转几天看看,

网友I:
小功率电机在空载或轻载时缺相往往不会烧,但方向有可能时正时反。

网友J:
估计是负载不大,所以没有跳过电流或缺相报警。

网友K:
那个你开关启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反转的吧,就拖一风叶,电机质量好的话,用段时间没烧确实是有这种事的

网友L:
轻载电机只要转起来就没事。

网友M:
轻负载,电机从运行就没停过,或者电机启动时风扇正好正转帮助启动了。如果电机是静止的,启动几次电机必烧。之前我也遇到过,也是风机,从运行就没停过,

网友N(2013-09-07):
应该负荷不是很重,但转速应该有所下降了,只是楼主没注意而已

网友O:
负荷不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