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8-07):
给一台FC300系列丹弗斯变频器开关电源/驱动电路上电,面板显示“安全停止,A68"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有故障,接线虚或断路

网友B:
 把12和27接起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