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程序错在哪儿?

楼主(2013-08-07):
各位大侠:相烦指教一下以下程序,为何NW3中T0为何不能通电驱使C0??谢谢

网友A:
哥哥 貌似这定时器才到48S你设置的T0是1分钟吧

网友B:
西门子300/400系列定时器使用禁忌:请勿使用定时器本身进行复位。
原因:定时器使用异步更新,使用本身触点进行复位可能在扫描中更新时被忽略。

网友C:
把network 2和3顺序互换一下.

网友D:
原来西门子的程序是这样的呀 现在在学三菱的 看起来还是三菱简单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只是截图 实际上到了时间他也不动作 不过后来解决好了哈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回头我外加了一个线圈就好使了

网友E:
又跟C大学了一招吧,和200不一样的

楼主:
妙!太妙了! 我回头加了一个线圈也实现了 但大侠这招太妙了。 不过还望大侠指教一下NW2与NW3调换之前为啥不好使(我个人觉得逻辑上没有错误啊) 就是二楼说的那样么?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妙!太妙了!  我回头加了一个线圈也实现了   但大侠这招太妙了。  不过还望大侠指教一下NW2与NW3调换之前为啥不好使(我个人觉得逻辑上没有错误啊) 就是二楼说的那样么?  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计时器为了保证精度,不会在扫描程序里执行.也就是说,不是你想的,那句执行到了时间就置1,那样至少有扫描时间的计时误差.只要扫描和计时不合拍,这句看起来就不执行,也就是,它后面取值,得不到1.计时器是在另外的地方置1的.
但是在输入扫描(估计计时器在输入扫描时也读入了)后,复位前,你可以取到计时器的值.

网友F:
自己建个DB块 用TIME_TCK 读PLC时间做就是了,精度10ns以内,何必用西门子的计时器

网友G:
nw2\nw3顺序调换后,问题解决的原因:这涉及到PLC扫描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simens的问题,应该说所有的PLC都是这样扫描工作的。也就是说,前后扫描执行的顺序有问题。不知道这么说,明白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初尝PLC这个还不会用。你说了之后我也没找到TIME_TCK, 这个和DB块是如何实现的  还望大侠指教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那么个意思   不是特别明晰 有待细细品味   感谢大侠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侠指教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