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西门子s-7 200电源板坏掉。

楼主(2013-08-07):
今天公司一台设备故障,我们去现场发现PLC有故障,拆下,换备用PLC,正常。
PLC型号:216-2AD21-0XB0
回办公室拆开发现,在最下层的电源板上面有个类似于“三极管”的东西爆掉,元件型号都看不到。随后找了一个以前坏掉的PLC,将那上面的“那个元件”拆掉焊在这上面,还是不工作,大家帮我参考下,这个元件究竟是什么东西?型号??谢谢。如下图

网友A:
那是个三端稳压,还有其他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三端稳压,还有其他毛病
兄台,请赐教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B:
接错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电源了?
是前段时间换了一个开关电源,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吗?记得当时电工换上的时候还试机了呀!!大概5天前吧,换的电源,今天就出现这个情况,现在我还在做实验,

网友C:
这是DC24V的电源板,外部的开关电源用好一些的;

网友D:
这个开关电源对搞
工控的人来说是不难的吧。。。。。。。。。。。。。。

网友E:
这是个TL431吧。这个都炸了,那估计那LM2596开关电源模块也坏了。换了试试。这种降压型开关电源电路就这两个关键元件容易坏,其他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不坏件
当然,也要检查下那几个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F:
这是DC24V的电源供电板,理清输出直接用质量好一些的开关电源接入

网友G:
220V接到了24V上去了,查一下整流二极管。

网友H:
查看外部电源是不是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