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PLC无输出故障的解决方法
一用户使用的PLC控制系统有十几处之多,其中除尘使用的PLC常出现无输出的故障,使得先进的装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为此,对PLC及外围设备进行了综合分析。PLC为某型号的SH48-R1型控制器,24点继电器输出,最大开关容量:阻性负载2A,感性负载0.25A。采用JZ7型继电器,JLXK1-111型行程开关,检查发现损坏的输出端子与继电器之间连接的印刷铜箔烧断,其余正常。分析认为,输出回路上的行程开关位于室外的金属构架上,且数量多,易形成输出回路对地短路而烧毁印刷铜箔。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种解决方法:
    (1)在满足控制系统的前提下,尽量减小所选用保险的保护值。根据开关容量和继电器线圈 容量的要求,在控制回路中可选用1A的保险管,作为PLC输出回路的保护。
    (2)将火线与中线互相对调位置,使输出回路发生对地短路时,短路电流不流经控制器输出端。
    (3)加强线路绝缘,同时,控制电源采用隔离变压器,使控制回路成为不接地系统,以减少接地短路故障的发生。
    (4)加大控制器内部输出端子与输出继电器连接导线的面积,提高其导电能力。
  最后考虑安全性,采用了(1)、(3)两种方案相结合,同时在控制回路安装了接地报警指示灯,加强线路接地故障的检测,以便及时发现故障,予以排除。改造后,PLC控制系统工作正常,再未出现无输出的故障。

网友A:
行程开关接在输出回路上?
天下文章一大抄,越抄越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