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ABB变频器ACS 800  240安的变频器··上电不带负载没声音,一按启动按钮,变频器就会有类似高频的声音,谁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且是哪里发出的响声?

网友A:
驱动电路光耦发出的声音吧,我们的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吗,还是有故障?另外我想不带负载启动变频器,怎么设置,现在老是报缺相··没带电机的原因,不能设置解除电机检测。。。

网友B(2013-12-01):
ABB变频器ACS 800 240安的变频器··启动有高频率的声音

网友C(2014-01-18):
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