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这多天过去了,本人也快过去了,一是天热,二是突然事多(挣钱要紧),三是这个屏软件,使用思路不习惯,要看懂资料在上(用过的几款屏都没有看资料就编好程序了---简单的组态)
看图说事
系统组成很容易,赞一个

只是还没连PLC,不清楚是否顺利,先埋下。

这是用过的一个屏,做一个指示灯,按键,带灯按键都很容易。
可以通过下边的选择将带灯开关转为指示灯或纯开关,很简单。
可以通过开关模式下拉菜单,选择开,关,复位,取反等开关属性。
可以在开关软元件的下拉菜单,选择PLC里的资源,并且与PLC里的属性一直,不用考虑转换。
也可以在参照菜单里,选择PLC资源,资源范围都有提示。
在右侧,列出相应图形供拖拽,也很方便。

说实话,就开关的选择,折腾了有一周,关键是选错了,要重做,不能在各种类型之间转换。

不看资料,对这些状态,一时玩不转。

头一次遇到,点击这个选择,没有任何提示就关闭了在编工程,非常不爽

建议没有高级语言功底的,先看资料,然后再动手,否则事半功倍。

网友A:
et070没有网络口,只有232和485,所以只能串口通讯。串口的设置在070的属性里,plc里需要你的plc软件里设置,不在这里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070没有网络口,只有232和485,所以只能串口通讯。串口的设置在070的属性里,plc里需要你的plc软件里设置,不在这里设。
那为什么提示TCP?这不是误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070没有网络口,只有232和485,所以只能串口通讯。串口的设置在070的属性里,plc里需要你的plc软件里设置,不在这里设。
那为什么提示TCP?这不是误导吗?
其他的型号有网络口,所以在这里是灰色不可选的

网友B:
这么便宜的屏,再有网口可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的屏,再有网口可厉害了
这是软件的问题,与屏无关。

网友B:
都灰色不可选,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着不爽,跌份。

网友B:
不可能都很爽的
每个人的的观点都不一样
开发软件的人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2013-09-21):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070没有网络口,只有232和485,所以只能串口通讯。串口的设置在070的属性里,plc里需要你的plc软件里设置,不在这里设。
那为什么提示TCP?这不是误导吗?
其他的型号有网络口,所以在这里是灰色不可选的
应该是软件开发者的疏漏,前边选PLC是就已经确定是232口了,在此完全可以修正过来。
再。如果选网络通讯的PLC,根本就组态不上HMI,为什么在这儿就不智能点?
况且这个软件是通用的,不只是便宜屏的专属
如果软件强大,产品过硬且价低,谁能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