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我公司一台90KW的康沃变频器,经常报OC3(运行中过电流)停机,有的时候能开很长时间,有的时候开一会就报警,电机和电缆都换过了,无效,电流互感器也换了,没用,查看报警记录,报警时母线电压520,电流92,都正常,检测电源板上的各路输出电压也都符合要求,现在我感觉可能是误报警,公司又急着用,所以我想把这个报警信号屏蔽掉,这台变频器的CPU板的电路图,和咸工写的《变频器电路图说》一书中所绘制的康沃变频器的CPU板电路图是一样的,OC报警都是由一个LM393的比较器输出的,这个比较器的5脚接4V的基准电压,6脚接经前级电流检测电路输出的电流信号,加速时超过4V报OC1,运行中超过4V报OC3,减速超过4V报OC2,所以我想把这个比较器的6脚接地或者从电路板上焊开,使6脚电压始终是低电平,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风险大不大,有没有人这样试过,希望咸工和各位高手解答,多提宝贵意见,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去掉一个保护功能肯定是有风险,这不一定是误报警,软件显示的电流没有硬件过流速度快,霍尔连接线接触不良可能是一个故障点...

网友B:
过流报警的功能不可屏蔽。你都知道的这么具体了,为何不对比较器的输入和输出做一个监控和分析呢?加一个延时,也许就ok了。

网友C:
有时变频器报 OC ,不一定真的是过电流,我碰到一台国产的280KW的变频器,经常跳OC,是因为 主电容 老化,后来用了8个 400V/4700U的电容(2串4并)把运行中跳 OC 故障彻底解决了

网友D:
检测信号对地加200P左右的电容,确定主回路没问题情况下,等于把保护时间加长了

网友E:
楼上的几位朋友已经答复得相当全面了。哈哈。不要随意去掉保护,而要想办法确定是否有过流现象真的存在?或是由干扰信号所致。可试在MCU主板通讯电缆、面板通讯电缆上套磁环试一下,能否消除误报警现象。

网友F:
我也遇到个类似的问题,不过我查出来的是互感器问题,更换互感器以后问题解决,这可能是这种报警很多原因的其中一种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遇到的现象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因为如果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   面板显示的电流肯定是大于额定电流50%以上的  所以互感器 和 电流检测电路应该是好的   好好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遇到的现象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因为如果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   面板显示的电流肯定是大于额定电流50%以上的  所以互感器 和 电流检测电路应该是好的   好好检查驱动电路
有道理,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足,导致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动作,输出报警信号。检查驱动电源滤波电容是否有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