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单相调速电机用改变定子绕组的接红方式来改变笼型电动机定子极对数达到调速目的为主,具有稳定性好、机械性能好、效率高、接线简单、控制方便等特点,还能与调压调速、电磁转差离合器配合使用,获取较高效率的平滑调速特性。但是,即使性能再好的电机,也会由于长期使用而逐渐退化,最后报废。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正确使用,定期保养,延长其使用寿命。为此,申马电机机有限公司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以及平时客户反映的情况,编制了关于单相调速电机常见故障及其原因的汇总文档,以供广大消费者参考。单相调速电机具有常见故障有七种:

   1、电源电压正常,电机通电后不能起动。可能由电源引线开路、工作绕组或起动绕组开路、电容器断路、离心开关触头未接通、定子和转子相撞、轴承损坏或润滑脂干涸、负载被卡死等原因造成的。

   2、在空载或外力帮助下,单相调速电机能起动,但起动缓慢。原因可能是:离心开关接触不良、电容老化、容量减少很多等。如果还伴随转向不固定的情况,则可能是起动绕组开路或电容器开路。

   3、电机起动后很快发热,甚至冒烟。有可能是由于工作绕组短路或接地、起动绕组短路、起动后离心开关触头分不开使起动绕组通电时间过长、起动绕组和工作绕组接错等造成。

   4、电机振动。可能是转子不平衡、轴伸端弯曲等原因。

   5、单相调速电机转动时噪声大。原因是离心开关损坏、轴承损坏、轴承的轴向间隙过大或电机内有杂物等。

   6、轴承过热。原因是轴承损坏、轴承内外圈配合不当、润滑脂过多或太脏以及混入沙土等杂物、连接负载装置装得不合适等。

   7、通电后,熔断器熔断。如果是由于绕组短路或接地,熔断器会很快熔断;如果是因为系统组间或绕组与地之间漏电,则要经过一小段时间才会熔断。而负载卡死、电流过大也会导致熔断器熔断。

网友A(2013-09-10):
很少用单相调速电机,感觉出力不好,容易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