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我们公司有一台给水泵,恒压控制,在用水量较大时,压力不能达到设定压力,这时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导致保护跳闸,工频启动正常。求原因及解决方案。

网友A:
看看变频器设置参数是否和电机参数一致?如果压力达不到设定压力时,电机会以全频转速运行的

网友B:
如果工频可以,变频时过流,那还是泵的进出口截面不合适,适当调小泵的进水口截面,可降低电流,提高流速。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这种情况为何工频不过流?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嗯,问得好。是我的问题。嘻嘻,没仔细审题。

工频行,变频不行。那会是啥问题呢?只能说明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传动,一般都要把连接的电机等效模型建立在变频器里。其中电机的等效模型有一个与电机实际参数相关的值:定子电阻。这个值变频器如果算不准的话,就会出现无功电流过大,达不到满载就会过电流的问题。

也就是说,变频器要在自己的控制软件里,建立一个准确的电机等效模型。这是变频器的设计水平问题,如果这个电机等效模型建的不好,电机就会没劲,电流过大。

网友D: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E:
可能够是参数匹配问题,或者有频率限制。

当前,艾默生变频器有这个情况。本人遇到过。

网友B:
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遇到此问题,直接工厂化设置(参数格式化复位),然后执行快速调试,变频器自动对电机辨识优化,建立模型,即可正常使用了。也可以直接手动修改电机模型,把电流运行降低。但这是通过修正模型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