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当数控机床出现反向误差大、定位精度不稳定、加工有刀痕时,首先要检测丝杆系统有没有间隙。检测的方法有:用百分表配合钢球放在丝杆的一端中心孔中,测量丝杆的轴向窜动,
另一块百分表测量工作台移动。正反转动丝杆,观察两块百分表上反映的数值,根据数值不同的变化确认故障部位。
  a)丝杆支撑轴承间隙的检测与修理
  如测量丝杆的百分表在丝杆正反向转动时指针没有摆动,说明丝杆没有窜动。如百分表指针摆动,说明丝杆有窜动现象。该百分表最大与最小测量值之差就是丝

杆的轴向窜动的数值。这
时,我们就要检查支撑轴承的锁紧螺帽是否锁紧、支撑轴承是否已磨损失效、预加负荷轴承垫圈是否合适。如果轴承没有问题,只是预加负荷轴承垫圈是不合适的话,只要重新配做预加负荷
垫圈就可以了;如果轴承损坏,需要把轴承更换掉,重新配做预加负荷垫圈,再把背帽背紧。丝杆轴向窜动大小主要在于支撑轴承预加负荷垫圈的精度。丝杆安装精度最理想的状态是没有正
反间隙,支撑轴承还要有0.02mm左右的过盈。
  b)滚珠丝杆螺母双螺母产生间隙的检测与维修
  通过检测,如果确认故障不是由于丝杆窜动引起的。那就要考虑是否是丝杆螺母之间产生了间隙,这种情况的检测方法基本与检测丝杆窜动相同。用百分表测量与螺母相连的工作台上,
正反向转动丝杆,检测出丝杆与螺母之间的最大间隙,然后进行调整。

  c)单螺母的检测与维修
  对于单螺母滚珠丝杆螺母,丝杆螺母之间的间隙是不能调整的。如检测出丝杆螺母存在间隙。首先检查丝杆和螺母的螺纹圆弧是否已经磨损,如磨损严重,必须更换全套丝杆螺母。
  如检查磨损轻微,就可以更换更大直径的滚珠来修复。首先检测出丝杆螺母的最大间隙,换算成滚珠直径的增加,然后选配合适的滚珠重新装配。这样的维修是比较复杂,所需时间长,
要求技术水平高。
  d)螺母法兰盘与工作台连接松动而产生的间隙
  这个问题一般容易被人忽视,因机床长期往复运动,固定法拉盘的螺钉松动产生间隙,在检查丝杆螺母间隙时最先把该故障因素先排除,以免在修理时走弯路。
  e)滚珠丝杆螺母运动不平稳、噪音过大等故障的维修。
  滚珠丝杆螺母运动不平稳和噪音过大,大部分是由于润滑不良造成的,但有时也可能因伺服电机驱动参数未调整好造成的。
  2)轴承、滚珠丝杆螺母润滑不良
  机床在工作中如产生噪音和振动,在检测机械传动部分没有问题后,首先要考虑到润滑不良的问题,很多机床经过多年的运转,滚珠丝杆螺母的自动润滑系统往往堵塞,不能自动润滑。
可以在轴承、螺母中加入耐高温、耐高速的润滑脂就可以解决问题。润滑脂能保证轴承、螺母正常运行数年之久。
  3)伺服电机驱动问题
  有的机床在运动中产生振动和爬行,往往检测机械部分并无问题,不管怎样调整都不能消除振动和爬行。经仔细检查,发现伺服电机驱动增益参数不适合实际运行状况。调整增益参数后,就可消除振动和爬行。
专业维修各种滚珠丝杠!!!

网友A(2016-02-17):
就可消除振动和爬行。
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