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我的电脑连接昆仑通泰触摸屏出现这个提示。怎么办?

楼主(2013-08-08):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没有装好吧

楼主:
哪有驱动程序可以下载?谢谢

网友B:
看一下驱动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驱动没装好。什么设备啊?

网友D:
在硬件管理器里面看看有没有问号或者感叹号
要是有肯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E:
正常就在触摸软件下面

网友F:
驱动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