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plc西门子s7-200使用2个模拟量模块输入模块和一个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5、6个模拟量,怎么表示才能知道是指定的模拟模块,是AIW 002,第二个模拟模块是AIW 102吗??急求关于模拟输入输出的指导~~

网友A:
应该是AIW0,AIW2,AIW4,AIW6的顺序排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C:
编程时可不考虑模块通道地址,用中间变量!下载时先读取PLC信息,其中就有模块的通道地址参数,然后把中间变量连接到相应的外部地址即可!

网友D:
200是固定的编址:按照模块前后顺序,通道上下顺序依次是:模入:AIW0 AIW2 AIW4....模出:AOW0 AOW4....

网友E:
对  就是这样 但是输出应该是AQ吧

网友F:
使用2个模拟量模块输入模块和一个EM232模拟量;
输入:AIW0 2 4 6 。。。
EM232对应AQW0 AQ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