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富士G11S换CPU基板时怎么改容量啊 ,比如我用37KW的CPU板换到55KW的上面。

网友A:
我曾经历的是:G9S还需要更换电流检测板,如用45KW板代替75KW板时,要把原来75KW的电流检测板取下换到45KW的板上,以上仅供参考。因为对于G11S是否还需要这样做我没有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