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弄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请教,求救???????????????

网友A:
模块故障,检查一下模块和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模块坏了,换后OK,但坏的那个模块测着是好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就用万用表量没用的,电压太低。有些坏了上电直接寻通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模块拆开看看不就得了,再说了,这个二极管档根本量不出来个所以然,用电阻档好些,但也是只能测大脚,小脚不好测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小脚也能测不过要和好的作对比才能看出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可以测,但比较麻烦啊,还测不准,测也是测个静态环境下的,我们这边有一个模块,带上我们的驱动小板测没问题(按照我们的方法),但上电就出问题了,问了公司的工程师,说是我们没有这个条检测,模块都是在真空环境下生产的,遭到一点破坏,就可能出问题了,这个不是专门测试的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