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9):
IPC作为一种高防护等级的工业电脑,在自己接触的汽车制造领域中涉及到两方面的应用:1、监控及故障报表应用;2、监控+路由控制计算;3、多轴伺服控制。下面分别作介绍。

1、监控及故障报表应用
采用多方OPC协议,通过与各方PLC的通信,采集现场信号状态并在IPC显示器中显示,显示内容包含:实时故障信息、历史故障查询、实时设备状态、实时车体流向、报表生成等;此种IPC多用于环境比较差的现场安装,我们公司的选用品牌一般为研华品牌;同时,在应用环境比较好的场所一般用普通PC代替。通信方式多为以太网结构。
总体来讲,做监控功能的IPC对整个生产运行来讲影响不是很大,像他的故障查找显示功能,可以提高响应的效率和速度,也可以实现跨区域的管控,但如果出了故障,系统运行也不会受影响,很多时候其功能也会被现场HMI所替代。

2、监控+路由计算应用
监控功能同应用1,实现应用2的IPC一般需要专业软件支持,我们公司选用的是CIMPLICITY软件,在路由计算中涉及到C语言的应用,有一定C基础的都可以轻松处理或者更改逻辑。但其稳定运行收到的干扰因素也挺多,如:网络环境因素(以太网状态)、硬件环境因素(温度等)、人为因素等。涉及到路由信息的都比较麻烦,包括故障期间的人为干预等现场条件的改造,都不一定能实时被IPC采集,经常需要人为对IPC队列进行更改,往往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3、多轴伺服控制
我们公司在多轴控制方面运用的是BECKHOFF的C6240系列IPC,扩展方便,有多个卡槽,运用的TwinCAT软件管控,可拓展多种现场总线结构,支持目前所见的所有通信协议。涉及到的总线有:SERCOS、CP-Link、Ethernet、DeciveNet等协议,SERCOS 实现通过光纤的伺服驱动的通信控制;CP-Link 实现IPC与显示器的远程通信;Ethernet 实现与PLC及上下级IPC的数据交换;DeciveNet 实现所属控制区域内的IO采集。
该种IPC控制方式比较复杂,处理数据的能力需求也非常高,其TwinCAT软件技术是建立在高于操作系统的优先级之上的,因而可以达到高于操作系统的数据处理能力。

IPC与PLC的比较:
优势:IPC可以处理大数据量的图像数据;故障记录能力高;可以自动备份重要的数据;网络通信能力强;运算速度高;界面熟悉、操作性强。
劣势: 对环境要求相对苛刻,一般IPC柜内都必须按照空调;对灰尘的抵抗能力差,尤其是内存等原件,经常因灰尘导致的接触问题不能正常开机,需要定期人工清理;开发整套控制系统需要多方资源支持,技术要求较PLC高;成本相对来说较高。

针对上面的比较,市场上也开始出现嵌入式PLC产品,将IPC与PLC功能集成,将来会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IPC与PLC的比较:
优势:IPC可以处理大数据量的图像数据;故障记录能力高;可以自动备份重要的数据;网络通信能力强;运算速度高;界面熟悉、操作性强。
劣势: 对环境要求相对苛刻,一般IPC柜内都必须按照空调;对灰尘的抵抗能力差,尤其是内存等原件,经常因灰尘导致的接触问题不能正常开机,需要定期人工清理;开发整套控制系统需要多方资源支持,技术要求较PLC高;成本相对来说较高。

针对上面的比较,市场上也开始出现嵌入式PLC产品,将IPC与PLC功能集成,将来会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