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9):
要是电机烧坏了,在变频器上能不能显示故障,能不能故障输出呢,谢谢!

网友A:
电机烧坏了肯定会过流吧!

网友B:
为什么不加强保护,非要它烧掉呢

网友C:
加个 GV2 开关!

网友D:
用变频器驱动马达,如果马达烧坏以后,变频器会停机报警。
还有一种情况,不但马达烧坏,变频器也会跟着烧坏。
这样就不是变频器报警停机那么简单了,变频器直接炸机冒烟。

网友E:
电机好坏检查,第一是用眼观测,有没有呲火;第二是用兆欧表测,对地是否绝缘?对线圈间是否绝缘?第三是用毫欧表测(电桥也可),三相电阻是否一致。

可以不通电检测的。

网友F:
变频器保护很全面,但电机烧坏还是要现场再一次确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