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9):
用单片机控制加热器稳定,设定温度300度,正负误差5度,PID调节

网友A:
有现成的设备,不用自己搞了

网友B:
找个温控器+就能解决的

网友C:
只有温控器还不够,加热元件+固态继电器+温控器+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 温控系统 温控误差标准,取决于加热器的结构,做的合理,可以控制温差很小。

网友D:
用到哪儿的?
水槽、水缸加热,还是水管之类的加热啊

网友E(2014-07-17):
调功器就能实现恒温控制,且采用无触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