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有台设备采用的是欧姆龙C200HXPLC ,搭配SONY机械手,一直正常使用,据说因为关断了电源停用了一段时间,再开机发现无法启动,触摸屏好像是报机器人故障,他们的设备主管找了设备厂家,据说可能是因为PLC电池没有电了,里面的数据丢失,我对欧姆龙的PLC不熟悉,但是我看到他们主管是能查看到程序的,也就是说程序没有丢失,只是根据另外一台相同设备的参数修改了几个数据,设备就能正常启动了。
但是我没看懂那是个什么参数?那些数据的在编程软件里好像是以表格的形式,16进制代码,看不懂代表什么。

我也遇到过别的设备长期断电,触摸屏里的参数设置全部变成####的符号,那些通过触摸屏设置数据寄存器的数据丢失了重新设置就可以,不知道欧姆龙的这种为什么就不行?非要用笔记本进入程序去设置?

网友A:
有些关键数据没有经过触摸屏设置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网友B:
多数数据内容会混乱或丢失,需要重新将数据存入PLC才行!

网友C:
这款PLC如果配了存储卡,程序就不会丢。
数据因为电池而丢掉,是可能的,要看程序开发者如何设计的,一般会设计有恢复初始数据的功能,有触摸屏,也会设计从屏修改数据。
想你说的“必须”用电脑恢复,只能说是缺陷,也可能是手段。
电池有没有电可以看它生产日期/他换没换电池/有没有报警灯闪

网友D:
用了很长时间吗,怎么会没电了

网友E:
呵呵;有些PLC用电池只是后备数据及PLC时钟用的;
有些则是连程序区都一起用电池保存的;
不论那种,电池指示灯报警后都要尽快更换电池;

网友F:
提前做好程序备份
基本都是临阵抱佛脚的。

网友G:
时间长会

网友H:
这种型号的PLC是没有贮存卡的,电池没电了会直接丢失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种型号的PLC是没有贮存卡的,电池没电了会直接丢失程序。



C200HW-ME**K,这是C200HE/C200HG/C200HX系列上用的存储卡,只是CPU上装不装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I:
我用OMRON很少,只记得有一次一台CPM1A的PLC因为下雨,机器不能工作了。我去看了一下,程序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报警。就重输了一下,然后就好了。
但不管怎么,电池报警是一定要尽快换电池的了。

网友E:
OMRON的PLC型号最多;像CPM1A还好,不用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OMRON的PLC型号最多;像CPM1A还好,不用电池的;
CP1E不选用电池,数据能保存几天?

网友J:
PLC的电池没电,丢数据,最让人头疼。所以还是有存储卡的好。每次上电,从卡里往PLC下程序。很可靠。丢不了。

网友K:
PLC电池没有电了,数据要丢失的,电池应该能用好长时间的;换上电池重新给PLC写入程序就OK了。

网友E:
CP1E不选用电池,数据能保存几天?
----------------------------------------------------------
CP1E-E型不带电池,需要保持的请保存在EEPROM区;
CP1E-N型带电池;

网友L:
不断PLC电源就没事

网友M:
好像一些存在ram里面的会有危险,比如一些数据寄存器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E:
选用的是CP1E型PLC,需要不定时的保存数据,所以写入EEPROM的时机无法确定。

网友N:
回复 网友I:
换电池需要几分钟之内必须完成?

楼主:
西门子 S7-400 PLC是用存储卡存储吧? 它好像也配了电池,看来也有些数据需要停电保存。

网友O:
丢数据,一般带电源模块的都会在长时间的情况下丢数据的!

网友P:
我见过欧姆龙c200h,c200he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也老丢数据,重输一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换电池需要几分钟之内必须完成?

一般5分钟内是安全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E:
这就好,万一是5S内的就完蛋了

网友Q(2013-12-09):
关机后肯定要掉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