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型输入

楼主(2013-08-10):
三菱2N可否接源型输入,即电流从公共端流出,,共阳极,不能接PNP型的传感???

网友A:
可以,转化为开关量输入就可以了。PNP直接接上去不行的,电源内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化为开关量输入就可以了。PNP直接接上去不行的,电源内置了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C:
如果是-ES欧版的可以;
国内的必须要转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Z版说得对。。
我的意思是:用PNP输出去驱动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去驱动PLC输入
 需要外接电源的部分,国内的内部已经做好了,所以FX2n直接与com短接就会有信号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版说得对。。
我的意思是:用PNP输出去驱动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去驱动PLC输入
 需要外接电源的部分,国内的内部已经做好了,所以FX2n直接与com短接就会有信号输入
能画个图给看一下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2n随机手册43-47有详细说明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在相应位置没有找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要外接电源,电源0V接端子24V,电源24V接传感器棕,传感器黑接X0,COM不接
是这种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要外接电源,电源0V接端子24V,电源24V接传感器棕,传感器黑接X0,COM不接
是这种方法吗?

你觉得你这方法可行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不可行,但是图上就是只接了两根

网友D:
回复9楼!这个绝对不行的!做技术得是胆大心细,但不是瞎搞!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那你给讲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