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问题

楼主(2013-08-10):
请问继电器线圈50HZ和60HZ可以通用吗?

网友A:
可以用。有些线圈表示50-60HZ.

楼主:
我们用的只限50HZ,用在60HZ频率上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C:
我做过这样的事情,用过60HZ的线圈,没什么区别,一样的用啊。

网友D:
这是一道电工计算题。U = I * Rx;式中,U是线圈端电压;I是线圈电流,Rx是线圈阻抗,他又等于2πfL。其中的f就是电源频率,而L是电感。

定性分析,只要60Hz电源频率时,线圈电流不低于0.8倍的50Hz时的电流,就没事,否则就不行。 可以通过实测两种电源频率下的线圈电流即可知道并验证。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