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请各位师傅指导10KV配电室更换直流屏电池需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直流屏的电池组是备用电源,直接断掉电池组输出正负极线,换就是了。

网友B:
先检查充电机输出电压是不是240V,若电压正常的话可以直接断开电池组的输出线进行更换;若充电机输出电压不正常的话,那就不要急着动手换电池了,先搞好充电机先,以免在更换过程中出现意外停电或其他突发事故。

网友C:
直流屏电池更换时将电池退出运行,带上手套,基本没什么事。注意不要将正负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