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我上次用西门子1200做了一个项目,最后通讯始终通不上,我是用windows7操作系统,基本的设置都没问题,因为我用一台windows XP的电脑同样的步骤通上了,难道真是系统问题吗?但我在网上看的1200软件是可以在win7上安装的呀,高手求解决!

网友A:
用交叉网线或通过交换机,固定IP,应该是可以的,我用WIN7的通讯过。
插好网线先PING 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