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定位模块

楼主(2013-08-10):
QD75P定位模块的READY信号为什么不会ON呢?

网友A:
在其它情况正常的情况下,在编写程序时,你首先要输出Y0(PLC准备好信号,假设模块起始地址是00),然后才会有定位模块准备好信号X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1楼!能否继续帮我做一个简单的实例呢,就是用X/Y两轴运动走六角形(一圈一圈的从大到小又从小到大反复运行),用的是Q02CPU+QD75P4工控产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