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请问各位大神,柴油发电机的耗油量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0893609.html
我也百度过  所以最后我用的200g计算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B:
那可不一样的。不同功率的柴油发动机=发电机组的耗油量是不同的。如果是估算,200g/kW.h,或者说在150-250范围。

网友C:
根据发出的电量能算出油耗吗?

网友D:
打满一壶油,记好时间就算出来了啊

网友E:
发一度电大约耗4两油左右吧?

网友F:
210克每度电

网友G:
这个还要看你发电的使用率占多数?
公司的750KW的发电机,通常用在900~1200A电流

网友H:
1升油发3.3度电左右。

网友I(2014-04-24):
正常应该是每公斤每千瓦所用柴油的重量.比如200KW的康明斯柴油发电机,它的理论值应该是210*200=42公斤.当然,正常使用时会根据负载的大小有一定的变化.通常时间,进口发电机比国产发电机的油耗要小一点.以上内容为锋发动力提供,详情请点击:http://www.cnffdl.com

网友J:
  柴油的热值42705 KJ/KG。

网友J:
柴油机的有效热效率为20%~46%,
发电机转化效率为90%左右,
柴油的热值=42705 KJ/KG=42705000 J/KG,
柴油发电机的耗油量(KG)=电功率 (瓦)*时间(秒)/柴油的热值/热效率/发电机转化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