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变频器通电,就这几个参数,pr.0----pr.9,pr.30,pr79,其他的参数也不显示,怎么把其他的参数也显示出来,怎么恢复出厂设置的参数也不显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
已经设定PR 79的参数为1,PU停止模式了,但是找不到CLR的参数啊,变频器只能看到pr.0----pr.9,pr.30,pr79,这些参数,看不到CLR的参数啊?怎么回事,怎么调出CLR参数来?

楼主:
详细看了一下说明书,找到了,扩张参数显示PR30设置成1就好了,原来这个S540和E540的参数有区别,E540的PR30是再生电阻。谢谢大家

网友C:
先下载本S500的手册好好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