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10):
有一气密性检漏仪 仪表,现在想想用信捷触摸屏和信捷PLC与其连接,想利用PLC通信功能取出检漏仪的检测数据,然后显示到触摸屏上面。 现把仪表的资料贴上来,希望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假如有其他品牌的PLC通信相对简单的话也请推荐。

网友A:
你的问题还没说呢

网友B:
用PLC进行数据采集有点困难。
还是用台电脑采集数据并显示吧。
问仪器厂家要上位机软件,距离不远的话用RS232通信。

楼主:
不是时时采集的,检测一个工件只需在流程的最后才采集一次的。

楼主:
问题是 PLC可以和这个仪表通信吗?

网友C:
没用过信捷PLC,用过三菱FX,Q,A,西门子300,200的做过和仪表通讯,不知信捷PLC有没有像BD,IF或340那样的通讯模块,有了就可以通讯,编程都差不多。

楼主:
谢谢!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仪表提供的通信资料完整吗?是MODBUS协议吗?或者说要该仪表和PLC实现通信还需要厂商提供哪些资料?

网友D:
搞通讯 还是需要一定的水平的

网友E:
信捷倒是有通讯BD,与它通讯应该没问题。
没有做过与仪表通讯。看仪表描述不像是MODBUS协议。等高手解答!

楼主:
昨天联系到厂家了 他们说一帧信息就在上面的资料里,05H 32H 06H 05H 上位机就发这4个码就 可以了。我还不是太明白 我按他说的在资料里用红色的标记出来了 大家看看 现在还缺少什么?

楼主:
大家好!今天再次询问厂家得到比较详细的资料了,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帮帮小弟一把,先谢了!我都折腾了N天了,再不搞定估计要下岗了 哎!

楼主:
小弟初步打算用信捷的PLC和触摸屏的,用别的PLC也可以,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