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日前遇到一个很怪的问题,西门子440变频器,还有S7-200的AO模块,一开始我们在触摸屏上给一个速度,运行正常,可过了两天发现变频器没输出了,一量模块上的毫安值没了,模块坏了,换了个模块后,毫安值有了,但变频器上显示不对,不管给多少就一下升到50HZ,而且过了一会儿就又没毫安值了,模块又坏了,而将变频器手动用又正常,后来我们改用电压信号又可以运行了,可后来一样,运行了一两天就又不行了,我想请教各位,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盼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没碰到过

网友B:
从来没。西门子的变频器输出接口,与西门子的PLC输入接口,本来就是匹配的,可以直接连接,只不过电流信号要加一个500欧姆的电阻。PLC的PE端子与M是通的吗?如果是短路的,要注意两装置M点相互的电位问题

网友C:
是否存在干扰问题?

网友D:
变频有漏电?强电干扰弱电?

网友E(2013-09-23):
正常是不会,除非是漏电或者造雷击之类的,有可能使变频器上的直流直接串到模块上,那就有可能使模块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