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几年前我进入一个新车间,使用的主要设备是自行设计部分委托制造自行组装调试的设备,使用的工控机据说八九千一台,是同类配置家用电脑2-3倍。随着存储的历史记录的增加,反应速度越来越慢,有的设备还要与ERP系统联网,速度更慢,甚至根本无法操作,到后来频繁死机。

   工控机故障率高的两个地方,一是硬盘,二是电源,电源使用一到两年内部电容就鼓泡,是品牌质量的原因吗?

   我还遇到过10年前的进口设备,因为硬盘坏道导致蓝屏的故障,当时非常危险,因为软件没有备份,而硬盘已经被淘汰,换主机软件又不支持,市场上只能从二手商去淘老硬盘,我记得有个店拿出10个硬盘测试,只测出两个稍微好点的,然后将坏硬盘的程序复制过来,幸好能正常启动使用,如果软件丢失,重做人机界面又是不小的工程。

   以前的设备采用发光二极管模拟设备运行状态,工控机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方便,除了直观设备运行状态,还方便操作,尤其是存储历史数据,近来我发现复杂重要的设备,不仅用了工控机,同时也采用触摸屏,工控机一旦出现故障,还可以用触摸屏操作,较好地弥补了工控机不稳定的缺陷。现在的软件兼容性越来越好,但是仍有可能10年后的硬件不再支持现在做的监控软件,但是我相信到那时重做监控组态软件不是难事,会变成傻瓜式一次性自动生成。

楼主:
电源、硬盘、CPU好像和普通家用电脑没有区别,甚至配置还要低一些。

网友A:
我单位有四五台国产的工控机,稳定性还好,一用一备。

网友B:
和家用电脑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过了几年配件不好找

楼主:
忘了我还遇到一种设备,工控里插上数据采集卡和输出卡,类似于PLC的输入和输出,我不知道使用这种东西有什么优势? 出厂的时候可能价格比PLC低一些,但是经过市场倒卖之后,价格优势就不明显了。

我记得有次有人怀疑数据采集卡坏了(后来经过我查证是外部线路问题),据负责采购的说从设备厂家购买需要五六千元(可以买套PLC了吧?),说是里面有程序做了修改,必须买他们的,后来又咨询了另外一个供货商只要一两千元(也不便宜,再加上输出模块,三四千了),使用上完全没有问题。
(不知道这个东西用什么软件编程)

但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给查找故障带来麻烦,还是把控制和监控分成两部分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我还遇到一种设备,工控里插上数据采集卡和输出卡,类似于PLC的输入和输出,我不知道使用这种东西有什么优势? 出厂的时候可能价格比PLC低一些,但是经过市场倒卖之后,价格优势就不明显了。

我记得有次有人怀疑数据采集卡坏了(后来经过我查证是外部线路问题),据负责采购的说从设备厂家购买需要五六千元(可以买套PLC了吧?),说是里面有程序做了修改,必须买他们的,后来又咨询了另外一个供货商只要一两千元(也不便宜,再加上输出模块,三四千了),使用上完全没有问题。
(不知道这个东西用什么软件编程)

但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给查找故障带来麻烦,还是把控制和监控分成两部分好些。

我觉得用工控机采集卡的好处就是直接可以将采集的数据在工控机里面保存、分析、联网等,还有现在来说采集卡也不是很贵了。另外还有用工控机插上运动控制卡,实现运动控制功能的。

工控机在现场比较适合综合的应用,比如组态、数据采集、报表、远程、音频视频等等应用

网友C:
事实上,真正好的工控机,在电源的选配上是很讲究的,所以一般电源会比商用机贵很多,甚至根据需要还有冗余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我还遇到一种设备,工控里插上数据采集卡和输出卡,类似于PLC的输入和输出,我不知道使用这种东西有什么优势? 出厂的时候可能价格比PLC低一些,但是经过市场倒卖之后,价格优势就不明显了。

我记得有次有人怀疑数据采集卡坏了(后来经过我查证是外部线路问题),据负责采购的说从设备厂家购买需要五六千元(可以买套PLC了吧?),说是里面有程序做了修改,必须买他们的,后来又咨询了另外一个供货商只要一两千元(也不便宜,再加上输出模块,三四千了),使用上完全没有问题。
(不知道这个东西用什么软件编程)

但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给查找故障带来麻烦,还是把控制和监控分成两部分好些。

我觉得用工控机采集卡的好处就是直接可以将采集的数据在工控机里面保存、分析、联网等,还有现在来说采集卡也不是很贵了。另外还有用工控机插上运动控制卡,实现运动控制功能的。

工控机在现场比较适合综合的应用,比如组态、数据采集、报表、远程、音频视频等等应用

你说的这些用PLC加工控机都能实现, 我觉得唯一的优势就是硬件成本低一点,但是这点成本在设备系统里可以忽略不计,这还要在不被供货商坑的前提下,但是在稳定性和维护上面,我认为有欠缺。

它没有每个点对应的输入输出指示灯,PLC做了故障指示灯和I/O指示灯不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真正好的工控机,在电源的选配上是很讲究的,所以一般电源会比商用机贵很多,甚至根据需要还有冗余的电源!

都是这么说,但是根据我们这里使用的情况来看,并不理想, 电源电容鼓泡的有, 经常死机的有,速度慢的有, 硬盘坏道的有 。 工控机没有看到冗余的电源,但是我们这里有设备做了两套PLC互为冗余,两套电脑监控同一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我还遇到一种设备,工控里插上数据采集卡和输出卡,类似于PLC的输入和输出,我不知道使用这种东西有什么优势? 出厂的时候可能价格比PLC低一些,但是经过市场倒卖之后,价格优势就不明显了。

我记得有次有人怀疑数据采集卡坏了(后来经过我查证是外部线路问题),据负责采购的说从设备厂家购买需要五六千元(可以买套PLC了吧?),说是里面有程序做了修改,必须买他们的,后来又咨询了另外一个供货商只要一两千元(也不便宜,再加上输出模块,三四千了),使用上完全没有问题。
(不知道这个东西用什么软件编程)

但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给查找故障带来麻烦,还是把控制和监控分成两部分好些。

我觉得用工控机采集卡的好处就是直接可以将采集的数据在工控机里面保存、分析、联网等,还有现在来说采集卡也不是很贵了。另外还有用工控机插上运动控制卡,实现运动控制功能的。

工控机在现场比较适合综合的应用,比如组态、数据采集、报表、远程、音频视频等等应用

工控机加PLC组合,在设备自动运行时,工控机出现故障是不影响PLC程序的执行的,而工控机往往可以通过重新启动恢复,设备可以不中断运行,如果采用采集卡,控制的可靠性完全决定于工控机。

网友D:
个人认为由于用途不同,工控机与个人PC在平时应用几乎是没有区别的,它们可以使用相同的系统,相同的软件,所以人们就会认为买工控机价格比较贵。但就其稳定性上差距可就大了,个人PC是在工作环境适宜,且工作时长有一定限制的情况下使用,而工控机则要应对各种的恶劣环境,并且要24小时不间断运转。同样使用两年,工控机的2年与个人PC的2年是不一样的!
虽然工控机的使用特性很稳定,但它的结构与个人PC仍然是比较接近,即主板上插各种板卡,相对于其它种类的控制系统依然受震动、潮湿、粉尘等一系列情况影响其使用效果及寿命。

楼主:
电脑里最不稳定的可能就是硬盘了,不知道现在的电子硬盘怎么样。

网友E:
由于现在的IPC硬盘都比较大,建议厂家开发好生产班次记录功能,可以代替纸制的《交接班生产记录》。这样可以节约纸张,绿色环保。触摸屏写字笔功能,用于班次签字。

网友F:
的确是!不过见过好点的硬盘连续用个3、5万个小时没有问题。
记得去年看过楼主的房子装修经验,谢谢哈!装修的确有点辛苦,终于搞定住进去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看大家讨论的IPC,主要还是在4U 19寸上架式的大家伙啊。 其实现在IPC的概念已经很广了,譬如一些无风扇的嵌入式设备,ETX模块,CPCI设备等,也都可以算在IPC了;
 我个人认为,IPC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稳定性:产品的生命周期稳定,性能稳定可靠等;
 1、IPC一般3-5年甚至8年的生命周期是商用机无法比拟的;
 2、产品性能稳定可以从很多方面考虑:低功耗,无风扇,板载内存,强固型接插件,固态电子盘等方面都可以增强产品的稳定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大家讨论的IPC,主要还是在4U 19寸上架式的大家伙啊。 其实现在IPC的概念已经很广了,譬如一些无风扇的嵌入式设备,ETX模块,CPCI设备等,也都可以算在IPC了;
 我个人认为,IPC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稳定性:产品的生命周期稳定,性能稳定可靠等;
 1、IPC一般3-5年甚至8年的生命周期是商用机无法比拟的;
 2、产品性能稳定可以从很多方面考虑:低功耗,无风扇,板载内存,强固型接插件,固态电子盘等方面都可以增强产品的稳定性能;

还有软件方面,操作系统软件的稳定性,还有国产组态软件与进口软件差在哪里?稳定性怕也是一个方面。

不过作为监控来说,工控机用1年和用几年,问题都不大,现在都考虑了软件备份和更换主机的因素。设备运行时也考虑了工控机死机或者故障的因素,用两台工控机或者用一个触摸屏备用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楼主:
我觉得硬件配置类似于平板电脑可能会是工控机未来的发展方向:

1是微型化,不占空间,而且没有风扇,没有机械硬盘,可以放在任何合理的位置;
2是高度集成,不再有什么板块插槽,这也是容易出故障的点之一;
3是价格低廉化,现在平板很便宜,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可以贵点;
4是可以做现在平板电脑的样式,也可以把屏分开做,分主机和显示器。
5当然工控机毕竟是工控机,和家用娱乐平板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些接口还是需要的,操作系统也不局限于安卓之类的,总之要方便开发监控软件和与PLC通讯。

楼主:
那种什么板卡之类的就不要插到工控机里的,要搞就搞外置,当然外置基本就是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