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1):
 现场有一种模块,叫做频率-电压电流转换模块,可以将接近开关测量的转速或者频率信号转换成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原本用的是倍加福的你好,请问倍加福的KFU8-FSSP-1.D型号,由于这个型号比较难组织,所以打算找一种替代型号,不知道谁有知道类似的产品的呢??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什么叫难组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组织意思就是说采购不好买到啊。。

网友A:
哦,那这个模块是多少钱呢?还有它的转换精度是多少呢?多少频率对应多少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模块的价格大约在2K吧,转换的精度根据你的信号来定的,可以测量0-40KHZ的频率或者转速,转换的精度最高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三位,但这是用于低频测量了,低于10HZ的频率,即9.999HZ。

网友A:
哦?这样呀。那为何不用一个小型的PLC呢?我推荐西门子的S7 200,到处都可买到。高速脉冲输入为30kHz,输出DA转换带符号11 位。价格低于2 K。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完全是可以实现的,甚至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它需要编程啊,我们现场人员恰好弱点就在编程上。

网友B:
这种模块是比较难卖到,主要是用的太少。
你参考一下,“CPM1A十近接开关做转速检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6293&page=1#l1895869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但是,如果价格低,功能可以满足,为什么不用?PLC的测速编程非常简单,它有多种编程环境,适应不同的人群。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C:
国产计数器仪表,带电压或电流输出的,面板可设定频率,搜一下国产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好的,谢谢。

网友D(2013-09-10):
用带电压或电流输出的转速表 即可实现。

网友D(2018-01-18):
无锡茂尚电子科技生产频率变送器,电压变送器,电流变送器,温度变送器 电话:0510-81800019